请求老师五菱荣光冷气管道有铝屎,可以清洗吗?

楼主(2016-07-13):
五菱荣光冷气管道有铝屎,可以清洗吗

网友:
可以,但是要做好换管的准备

网友(2018-03-24):
应该可以。管道清洗剂

网友:
铝的不好,容易腐蚀,铜的还是抗腐蚀,氟利昂有腐蚀性!

网友:
这应该是压缩机磨损造成的,估计压机寿命也快到了,可以清洗,最好把冷凝器和蒸发箱都一起用管道清洗剂清洗下,安装时记得再适当加点压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