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组装机一条竖线维修 出丑了呀

楼主(2016-07-13):
一用户带来一个组装机说就一条竖线;上工作台上电一看确实一条竖线;心想这还不小菜一碟呀;因为组装机假焊的多;拆开一看没有假焊郁闷;474拆了量也没问题;仔细查偏转插座排线那里有一根跳线是铁的一头锈断了;我去找个铜线连上;其它查不到问题了;美美的上电;砰一下;吓我一跳;怎么保险烧了;再一量电源开关管挂了;我去我没动哪里呀;心想怎么那么倒霉呀.仔细查都没问题再装一个电源管;用我的维修电源修;再开电我维修电源带保护的刚开机就保护了;一量开关管又爆了我去;丢人呀修小毛病怎么碰到这事情了;静下心来缕缕过来的时候能开机没什么问题;就一条竖线;断了个跳线接了个跳线;怎么就爆开关管了呢;不管了先把行脱开;不爆了110V很稳定;然后串上电流表200MA;都没什么问题;行电路接上再开电源我去开关管又爆了.郁闷找事呢;行电流不大串表就不爆;直接插电的话就容易爆开关管;而且除了开关管爆;其它所有的东西都没烧掉;心里有点怀疑了;看下电源吸收回路没问题;直接拿掉400V大滤波;一量没一点容量了;装上一个新的;开机可正常了;晕死了;一个小毛病浪费我几个管子我去;
总结一下;这台机器由于刚开始来的时候就一条竖线的故障我一直认为电源是没问题的;就接了一根线就出问题了;另外修过很多组装机如果大电容没容量;有些主电压低;还有些能开机但屏幕干扰很大;一插电就爆开关管的还是头一次见;另外还以个问题不解;用户以前看的时候为什么不爆呢;这个电容应该坏的早了吧;那个跳线才出的问题;怎么我接上就开始爆行管了.........晕;我想到一 个原因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的客户很少关机;再加上现在我们这基本没停过电;这个电容可能再哪一天没容量了;由于电源一直工作遥控开关就没问题;行电路出问题之后;用户带过来修;我试机的时候由于行偏转没工作所以电流比较小;我开机才没爆开关管;我接上之后由于行电流加大了;在开机的瞬间由于400V电容没一点容量行电路又直接启动.开关电源工作异常烧了开关管;大家认为什么原因指点下;讨论下
   另外这台机我还做个蛋疼的试验如果是遥控关机的状态下插电源是不爆管的;然后再遥控开机图像上只有很小的波浪纹;如果是在遥控开机的状态下插电就会爆;走了弯路了...........

网友:
开机就爆开关管,我只碰到两种原因。一是电容,一是三极管。都比较常见

网友:
看来还真是让你赶上了 第一次就该测测大电容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
组装机一般用A3电源,遥控关机时,关的是24V和12V低压,+B还是全压的,可能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