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求助] 创维8000-2599光栅小的原因?

楼主(2016-07-17):
创维8000-2599电压正常,+B135,但是光栅四边都小一半,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我遇到过一样的,我那是行枕较电容变值的,换后正常。

网友:
昨天也遇到过,不过我那是组装机,行幅场幅全缩小。枕校电容也换了。各电压也对,就是放着放着变小。后来扯了个行包换上。就好了

网友:
检查高压包附近的电容!

网友:
楼主上个图看看更好

楼主(2017-03-26):
谢谢各位指点!此故障我一修好是场块坏,更换上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