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一台29寸TCL彩电维修配件型号非原型号问题

楼主(2016-07-17):
如题,不开机,经查脱焊得很多,逐一补焊后,开机还是不行,电源正常。 经查阻尼二极管击穿,枕校管击穿。由于原型号没有换其他的。原型号阻尼二极管是TE2515  我用BY459代换。 原枕校管是IRF630  我用K2645代换。求助,代换后耐用吗?可以代换吗?     代换后声图一切正常。就怕没有原型号耐用,求助指导

网友:
个人认为可以代换。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没问题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IRF630:200V  9A  75W
K2645:600V   9A  50W
完全可以代换。

网友:
原型号阻尼二极管是TE2515  我用BY459代换。做上阻尼管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2018-05-22):
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