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资料] 海信TLM42V78PK图像扭曲

楼主(2016-07-26):
海信TLM42V78PK图像扭曲,有声音,菜单,字符,蓝屏都正常。就是图像扭曲且两个喇叭有很大的交流电声。不知这是不是海信的通病、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主板问题,前段时间修过一台,主板虚焊

网友:
主板来张照  等待楼主修好分享

网友:
还是检查一下PFC电压,电源滤波电路吧。。

楼主:
我现在发个主板图片让大家看看。

网友:
可以肯定屏没有问题,先按楼上说的检查电源,其次再到主板

网友:
先查CPU供电,再查内存供电,三查音频功放

网友:
看起来像AV线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