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资料:各品牌空调温控器温度、阻值表,附测量方法

楼主(2016-07-27):
由于温度传感器(俗称感温探头)的阻值,在不同的温度,对应不同的阻值,并且元件本身没有任何厂家的型号和参数标识,这给我们维修空调时增加了判断难度。这里有一些技巧,可帮大家解决这样的问题。

一般同行在维修过程中是以实测阻值和资料对比,或者用手握感温头,用表测其阻值是否有变化来判断其好坏。这些可以大概判断出传感器的好坏。

不过有些传感器,在用加温法时,阻值也是变化的,但其阻值已经严重偏离正常值.还有些机型不熟悉,无法知其确定的阻值。

小编观看许多空调的电路图发现,空调的传感器电路基本相似,都是以电阻分压形式提供信号电压给CPU进行比较计算,以此判断外界温度的高低。CPU向感温头供电一般是+5V,经过感温头电阻变化分压后,输入CPU的电压一般在+2.0V~3.0V之间,这也是传感器两头的电压。
如果测出的电压严重偏离,可判断传感器已经损坏.

1、不同类型感温头的阻值不同,但如何判别感温头的好坏呢?
很简单,就是在线测量它的电压,25度时正常的电压一般是在+2~+2.5V之间.

2、因为人的体温恒定,所以用手握感温头一时,它的在路电压是一定的(约为2.17V)。

3、拔掉感温头的插头,在线路测量其座子的两个插针的电阻,所得的阻值基本就是感温头在25℃时的型号值(经实际检验此方法不准确)。
如果是8K左右的电阻,那传感器感温头的型号值一般是10K;如果是4.7K电阻,则是5K感温头;以此类推。
(但有部分大型空调,变频空调外机控制板温度传感器的阻值是下偏置电阻的3倍,即以上述方法测出的阻值乘以3,就是传感器在25C时的阻值。)

4、感温头的型号值就是它在25℃时的电阻值,通常是5K,10K,15K,20K,50K这几种,一般都是负温度系数的,即温度越高,电阻值反而越小。

5、一般来说内机管温和室温阻值是一样的。

(1)5K
温度阻值电压值温度阻值电压值
4.3K4.3K
0161.0200.130052158.7660.34091
1153.0000.136682256.1890.35544
2145.4200.143602353.7380.37045
3138.2600.150812451.4080.38594
4131.5000.158322549.1910.40194
5126.1700.164792647.0820.41843
6119.0800.174262745.0740.43545
7113.3700.182712843.1630.45298
8107.9600.191522941.3130.47136
9102.8500.200653039.6100.48964
1098.0060.210153137.9580.50878
1193.4200.220023236.3840.52846
1289.0750.230253334.8830.54871
1384.9560.240883433.4530.56949
1481.0520.251903532.0880.59085
1577.3490.263323630.7870.61276
1673.8960.274953729.5440.63527
1770.5030.287423828.3590.65832
1867.3380.300123927.2270.68196
1964.3330.313264026.1470.70615
2061.4780.32686

(2)10K
温度阻值电压值温度阻值电压值
8.1K8.1K
030.3431.05352111.3272.03384
128.9281.093762211.3272.08472
227.5871.134862310.8642.1356
326.3171.176742410.4222.1865
425.1121.2194325102.23756
523.971.26286269.5982.28842
622.8861.30704279.2142.33916
721.8571.35193288.8472.3897
820.8811.3974298.4982.4401
919.9541.44364308.1632.4902
1019.0731.49045317.842.54014
1118.2361.53781327.5392.58969
1217.441.58574337.2472.6389
1316.6841.63411346.9692.6877
1415.9651.68294356.7022.73611
1515.2811.73217366.4472.78407
1614.631.78178376.2032.83155
1714.011.83175385.972.87854
1813.421.88197395.7462.92499
1912.8581.93243405.5322.97088
2012.3231.98305415.3283.01618

(3)15K
温度阻值电压值温度阻值电压值
15K15K
049.0201.17152117.9302.2776
146.8001.21362217.1402.3335
244.3101.26452316.3902.3893
342.1401.31262415.6802.4446
440.0901.36142515.0002.5000
538.1501.41112614.3602.5545
636.3201.46142713.7402.6096
734.5801.51272813.1602.6634
832.9401.56452912.6002.7174
931.3801.61713012.0702.7706
1039.9001.67043111.5702.8227
1128.5101.72373211.0902.8747
1227.1801.77813310.6302.9263
1325.9201.83283410.2002.9762
1424.7301.8877359.7793.0268
1523.6001.9430369.3823.0760
1622.5301.9984379.0033.1246
1721.5102.0542388.6423.1723
1820.5402.1103398.2973.2193
1919.6302.1658407.9673.2656
2018.7502.2222

(4)20K
温度阻值电压值温度阻值电压值
20K20K
065.371.17152123.902.2776
162.131.21362222.852.3335
259.081.26452321.852.3893
356.191.31262420.902.4446
453.461.36142520.002.5000
550.871.41112619.142.5545
648.421.46142718.322.6096
746.111.51272817.552.6634
843.921.56452916.802.7174
941.841.61713016.102.7706
1039.871.67043115.432.8227
1138.011.72373214.792.8747
1236.241.77813314.182.9263
1334.571.83283413.592.9762
1432.981.88773513.043.0268
1531.471.94303612.513.0760
1630.041.99843712.003.1246
1728.682.05423811.523.1723
1827.392.11033911.063.2193
1926.172.16584010.623.2656
2025.012.2222

(5)50K
温度阻值电压值温度阻值电压值
4.3K4.3K
0161.0200.130052158.7660.34091
1153.0000.136682256.1890.35544
2145.4200.143602353.7380.37045
3138.2600.150812451.4080.38594
4131.5000.158322549.1910.40194
5126.1700.164792647.0820.41843
6119.0800.174262745.0740.43545
7113.3700.182712843.1630.45298
8107.9600.191522941.3130.47136
9102.8500.200653039.6100.48964
1098.0060.210153137.9580.50878
1193.4200.220023236.3840.52846
1289.0750.230253334.8830.54871
1384.9560.240883433.4530.56949
1481.0520.251903532.0880.59085
1577.3490.263323630.7870.61276
1673.8960.274953729.5440.63527
1770.5030.287423828.3590.65832
1867.3380.300123927.2270.68196
1964.3330.313264026.1470.70615
2061.4780.326864125.1140.73094

常见空调传感器阻值、品牌对照表
传感器阻值封装形式使用部位适用品牌
5kΩ环氧树脂封装室温春兰、格力、东宝、三菱、海尔、日立、志高、
5kΩ铜管封装管温科龙、TCL、乐声、东芝、大金、星星、海信、波尔卡、长虹、松下等
10kΩ环氧树脂封装室温华宝、美的、海尔、新科、华凌、长虹、三星、新飞、日立、飞歌、松下等
10kΩ环氧树脂封装室温
15kΩ铜管封装管温松下、格力大柜机等
50kΩ铜管封装管温
50kΩ铜管封装管温海尔、飞歌、华宝大柜机等
20kΩ铜管封装管温
50kΩ铜管封装管温飞歌、长虹、格力等

网友:
不错不错纳入本版精华,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啊,不错不错

谢谢。新人,多多支持哦。

网友(2016-12-13):
5K感温数据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