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 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别喷我

楼主(2016-07-28):
请问这两个管子有什么区别,小管能代换大管吗?

编者:这两个元件是不同的东西,一个FET,另一个是IGBT。并且FQPF和FGH 都是 Fairchild 公司的logo ,32楼有规格说明。如果没有代换过,不要轻易说可以代换,以免误导别人。

网友:
上图FQPF20N60
从丝印看FQPF是 Fairchild产品,但是从代理商得到的消息: Fairchild 没有FQPF20N60 没有生产这款型号,FQPF20N60  这个规格完全是中国山寨的产品。不管图片如何 “FQPF20N60” 是MOSFET管没错.Fairchild 只有FCA20N60F这个型号.
     下图FGH20N60是IGBT,跟上图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那些自己没有代换过,就告诉你完全可以代换,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从参数看这款IGBT  开关速度比较块,压降比较低,输入电容又比较小,可以代换FGH20N60试试.官方有说明:用于太阳能逆变,UPS,焊接,PFC电路中.

网友:
大代小可以

网友:
可以相互用。

网友:
  都是20N60应该是通用

网友:
可以代换,但代换前要用表确定一哈管子的好坏及管脚是否一致。

网友:
这两个管可以吗通用

网友:
小代大可能不行。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都是20N60的,可以代用,只是封装不同而以。

网友:
都是一样的参数,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