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启动不了!

楼主(2016-07-29):
问下大家,我家的电风扇有时候启动不了,有时候启动慢,试了下这个扇叶轴,有点紧,可能要加油!怎么加油?

网友:
把电机拆开打油

网友:
自己修很容易搞报废的,因为绕组的线很细的,别想捡个芝麻结果丢了个西瓜。

网友:
电机不拆开是沒办法加油。

网友:
这种修了也没有多少保障。前几天修了一个艾美特空调扇。电机温度高把线圈保险电阻烧了拆开电机线圈很新没有变色,接好后还原,用户第2天就坏了,用户讲还是晚上用了4个多小时。

网友:
加油也没用,一个星期都用不了,还那样。

网友:
看着你新机,如果开着一会儿就发烫加了也没用。

网友:
加油,要去加油站才行吧

网友:
我强烈建议你换电机

网友:
要加油必须把电机拆开才可以,但也用不了多长时间的;最好换掉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