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索尼花屏

楼主(2016-07-29):
都是密密的竖线,还花屏 请教大家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逻辑板上的5个电压对不对?

网友A:
測測AD,TCON的LVDS排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測AD,TCON的LVDS排組

都擦了,也不行,雪花点是正常的,但菜单不正常

网友:
楼主好技术,多谢分亨了!

网友B(2016-11-01):
查出来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
换逻辑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出来什么问题了吗

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问题处于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