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求助21寸彩电图像暗

楼主(2016-07-29):
21寸乐华电视图像暗,对比度调节失效,亮度调节正常但图像始终调不亮,调节加速极无果,显象管三阴极都超过200伏,不知何故?此机原本暗屏,换了大块8823CSNG5VD8,可以开机了,但图像暗,现求助各位师傅维修思路。

网友:
进总线调整,检查ABL电路

网友A:
先查ABL电路,暗平衡,后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ABL电路,暗平衡,后数据

蓝屏和菜单字符正常,就是输入信号很暗,不关ABL事吧,我进总线调过了,由于不会看英文,就每项都调一下,不见效果

网友:
检查包包的ABL脚外围的阻容元件是否变值或失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屏和菜单字符正常,就是输入信号很暗,不关ABL事吧,我进总线调过了,由于不会看英文,就每项都调一下 ...

还是查查ABL电路吧,我碰到过一个,蓝屏和字符正常,输入信号很暗,就是ABL电路的问题

网友:
ABL电路故障

网友:
视放管的工作电压太高了,亮度肯定暗,检查亮度电路!

楼主:
修好了,果然是ABL电路,我焊开cpuABL脚,亮度回升正常,换旁边一只16V22u后故障排除,多谢各位啦

网友:
灯丝电压检测电容,不知你有没有测量IN4148整流二极管,其性能可能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