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去掉背光有影响吗?请指教

楼主(2016-07-29):
一台TCL32电视,开机屏闪几秒就熄,声音正常,手电照显示图像,怀疑背光问题,拆屏(第一次)里面有几根LED灯条,逐一取插键至最下边一条,正常了,插上又闪一下全熄,把灯条换上边插上也熄,证明灯条问题,用3V电一个个试又亮,灯条有个稳压管手头没有代换,表测试正常,没办法,直接去掉灯条,直接把上面灯条往下移,没发现亮度不够和其它显示不良现象,放几小时没问题,请教不知以后会不会有问题,收费橙黑棕

网友:
返修率很大。

网友:
背光电源负载轻了,剩下的灯珠承受的电压(电流)大了

网友:
少了一组 ,其他超负荷运行。很容易烧

网友:
上自动适应的怛流板。

网友A:
多半会返修,我有两台换灯珠的,都返修了,最后换整个灯条才解决,还有一台开机闪一下就灭的,换了恒流板《坏一两颗灯珠能照常用的那种恒流板》一个星期不到,用户反映冒烟了左下角黑一块,估计灯珠烧得不少,没给他处理,说不是我的板有问题,邪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半会返修,我有两台换灯珠的,都返修了,最后换整个灯条才解决,还有一台开机闪一下就灭的,换了恒流板《 ...

你真有策略!!

网友:
拆一次屏多一次风险,不如一次搞定免得麻烦。

网友:
维修中不能任意对电路元件进行拆减,原来的搭配都是经过严格测试过的,科学合理。

网友:
有的是保护电路问题,不一定是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