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星三角

楼主(2016-07-31):
谁知道星三角电路星型启动时正转倒角型后又变反转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猜想接线错了

网友:
相序接错了啊。

网友A:
电动机转换到三角型接线时相序接错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是干维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机转换到三角型接线时相序接错线了。

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
电机星启动转角运行接线相序不对

网友C:
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已经失去了星变三角的意义了。我想你是自己胡来的。

网友:
接错线了,可能接成正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已经失去了星变三角的意义了。我想你是自己胡来的。

是公司的设备,一直都没发现!是又一次跳闸了才注意到的

网友:
你把控制三角形运专的接触器其中的一根相线随便和任意一相对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
转换的接触器相序搞错了,这很危险的

网友:
这是一个不存在的伪命题。星接正传则角接一定正转,接错线时角运转会发现电机类似缺相。电机转速急速下降 ,类似急刹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干维修的吗?

自己错了,还好意思说别人。

网友:
运行线序接错了。线路中严禁接错线。

网友:
把三角控制接触器上端电源线按顺序往右移,1#电源线改接接触器2#端,2#接3#端,3#接1#端即可,不可以左右调相。

网友:
星角线错一根要么跳闸,要么听响。

网友:
角形有相序接错了,应当对应相序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