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PT42638NHDX等离子电视不开机

楼主(2016-08-03):
PT42638NHDX开机继电器吸合断开两声,指示灯亮;按二次开机,指示灯闪烁,继电器吸合,逻辑板灯秒闪四下,同时继电器断开,指示灯不亮,电视无任何反应。但拔掉逻辑板开机广告声音正常,屏幕不亮,请问是不是逻辑板坏了,没有电路图无处下手,请高手指点

网友:
检查待机,主板5vSTB和STB-PANEL3.2V,也就是PS-ON。开机后PS-ON变成0V,逻辑板输出VS-ON开关电压3.3V,这时电源板输出VA-54V,VS-215V,15V等电压。逻辑板收到主板输出的LVDS屏驱动信号,经过微处理器控制产生地址驱动和扫描维持电极所需信号。分别由寻址板,Y扫描板,X维持板,来激发等离子屏显示图像。

网友:
我今天接修一台也是长虹pt42638nhdx等离子电视,通电有继电器吸合声面板红色指示灯亮,黑屏没有声音。打开后盖电源板各路电压输出正常,逻辑板红色灯闪烁不停。按遥控和面板待机键电源板上的stby待机电压没有变化。通电几分钟主板上u21就是三端稳压器发烫,CPU也发烫z板和y板上散热板没有温度。因很少修等离子电视,请各位师傅帮助分析是不是主板坏了。谢谢 用户反映是雷击损坏,它的有线数字机顶盒也损坏了。换主板行情价可以收多少。

楼主:
至少500以上

网友(2016-09-17):
楼主在没,我这里今天接修一台型号故障都是一样的,我这也是开机隐隐约约看的到雪花,一秒黑屏,指示灯闪烁。

网友A:
去年我接手一台同样故障的机,我找到同型号的机的逻辑板换上,也不行,故障依旧,客户连机都不想要了,因为难找配件,连替换的配件都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我接手一台同样故障的机,我找到同型号的机的逻辑板换上,也不行,故障依旧,客户连机都不想要了,因为 ...

我在网上淘得Y和Z板换上就好了

网友:
那我试试换y板和z板看看怎么样

网友(2016-12-24):
PT42638NHDX开机继电器吸合断开两声,指示灯亮;按二次开机,指示灯闪烁,继电器吸合,逻辑板灯秒闪四下,同时继电器断开,指示灯不亮,电视无任何反应。但拔掉逻辑板开机广告声音正常,屏幕不亮,请问是不是逻辑板坏了师傅们帮助我 那个板子有问题。

网友(2022-01-09):
z板30E2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