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22能不能用POE油。讨论自复叠制冷。

楼主(2016-08-05):
如题,
还有自复叠制冷的详细原理图,及制冷剂配方。
最近想动手制作一个自复叠系统。

网友:
楼主高人,偶们做不来,修修是有的,佩服

楼主:
没有人嘛?

网友:
给你一个手绘的,大概的,

网友:
楼上,你这是双级系统并不是单机自复叠的。自复叠是单压机,高温高压气体经冷凝后分为二路一路进入下个换热器与二路节流过的低温低压气体热交换再次冷凝后再节流降压进入下个蒸发器获取更低的蒸发温度。

网友A:
自复叠也可以使用2台机器,药水用2种不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复叠也可以使用2台机器,药水用2种不同的

你那个不是自动复叠,你那是双机复叠,自动复叠是这样的,看图,是七种制冷剂在一个系统里,我经常修这个

网友:
R22到-40C应该是极限吧?如果是单压缩机应该要带喷焓口和经济器吧,不然效率太低,有没有考滤过用两台冰箱压缩机串联做自复叠?这样中压可以当喷焓口用,比专用压缩机便宜点,不知是否可行?我觉得制冷剂至少应该用R404a靠谱点,或者R600a不知是否可行,还有加制冷剂要从喷焓口加吧,不然负压很容易进空气

网友(2022-06-18):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不是自动复叠,你那是双机复叠,自动复叠是这样的,看图,是七种制冷剂在一个系统里,我经常修这个 ...

你双制冷剂自复叠有修过吗

网友(2022-08-17):
可以用POE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