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老师帮忙指点下

楼主(2016-08-12):
有一部13年的科鲁兹,空调效果不理想,气温30℃要着车20分钟左右才会感觉有一点凉风,要是气温35度则更久时间(车子是放在露天)以为是冷媒不足,全部放掉加了金冷300克的两瓶半,高压15kpa,低压3kpa,加油门2000转高压会到19,低压到2。还有高压管很烫手有70度左右,以为是散热不好,加了个吹风的电子扇高压管还是一样烫,我想问一下老师这是散热不好还是压缩机有问题?

网友A:
低压压力高了,但发动机加速后低压会下降较多,高压会升高很多,压缩机的压缩性能还是可以的。那就是膨胀阀的开启度过大了,空调必须是以内循环测试的。但车子的热水阀应能完全关闭死,空调的进风口应能关闭严密,风口座应密封好,发动机舱不能有漏热气热风进车内,这些都会影响低压压力高低的。怠速下正常的低压压力一般不可超过0.2MPa。
高压管烫手是正常的,排气管正常的的温度在100度或再高一点,干燥瓶后面的管子温度也有些热得烫手。但冷凝器必须彻底清洗干净,铝翅片不能有较多的翻倒。冷凝器电子扇必须有高速档。

网友:
荣昌老师分析通彻,丝丝入扣,收藏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压力高了,但发动机加速后低压会下降较多,高压会升高很多,压缩机的压缩性能还是可以的。那就是膨胀阀 ...

气温低的时候空调效果很好,低压管可以看到结露,气温高了效果就很差,低压管只有一点点凉意。老师我是修大车电路和空调的,为什么我们加装的大车空调高压管没有那么烫手,空调一打开10秒钟之内低压管都开始结露了,真心搞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压力高了,但发动机加速后低压会下降较多,高压会升高很多,压缩机的压缩性能还是可以的。那就是膨胀阀 ...

汽车空调高压管温度100度的话压缩机还有橡胶管受得了吗?不关热水阀的事,气温高了空调打开本身低压管都没有结露,气温低的话(20多度左右)低压管就可以看到结露。出风口可以感觉到很明显的冷气!就是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车空调高压管温度100度的话压缩机还有橡胶管受得了吗?不关热水阀的事,气温高了空调打开本身低压管都 ...

空调高压软管是耐高压高温的,软管卡口也是耐高压的,不必担心这些问题。
车内温度越高,制冷系统的蒸发温度也就越高,低压管随温度升高管温也由低变高。蒸发温度升高,低压压力也随之升高,空调出风温度也升高,舒适性就变差,这是必然的。气温低,蒸发温度和低压压力也低,出风温度也会随之降低,就会感觉有凉意,这就是制冷系统的温度压力与空调效果的关系。

网友:
系统制冷剂偏多

楼主:
已经解决了毛病,现在空调已经达到预期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毛病,现在空调已经达到预期效果

可以说一下是什么问题吗,怎样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说一下是什么问题吗,怎样解决的?

这个必须要动手能力强还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我感觉大部分的车型空调效果都不好,有可能是空调系统设计部严谨的后果...30W以上的车还有改装的货车空调就不会这样!  有时还是感觉土八路的作品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