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克离心机冷凝器换管维修

楼主(2016-08-14):
机器为约克离心式冷水机,机器制冷剂R134a.制冷量为2638千瓦.应用于生产工艺用水和中央空调用水.机器故障现象为低压限制报警不加载.检查为制冷系统制冷剂缺少低压过低导致.通过检查外观及限压阀没有任何泄漏点,故判断蒸发器或冷凝器泄露.拆改冷凝器和蒸发器查漏,发现此机前段时间安装了某公司生产的节能器(就是在冷凝或者蒸发铜管里面安装了螺旋塑料管加大水和铜管的接触面积以达到节能的目的),初期产品性能不稳定,节能器与铜管壁摩擦导致外力铜管损伤致漏,下面是维修过程,请欣赏

拆冷凝器检查
节能器脱扣
查漏
露点位置,铜管大面积损伤,为提升维修质量,大面积更换铜管(即大面积磨损想漏不漏的那种全部更换新铜管)
旧铜管抽出
旧铜管抽出
旧铜管一根根抽出
维修全景
新铜管采购
新铜管结构
新铜管安装中
铜管安装完成开始捡漏(氦气捡漏)
保压测试顺便检查蒸发器

端盖吊装
制冷剂加注

完事机器调试开机~!至今运行有半个月,一直满负荷运行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如果有维修过程及工艺将十分感谢,如何扩管,使用什么工具等:lo

网友:
高手啊 ,修了多久呢?

网友:
大神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
这么大的设备,涨知识

网友:
不错,这个赚钱!

网友:
楼主有硬关系,这个工程量不小,不是一般的关系是接不到这活的。

网友:
论坛藏龙卧虎,低调做事高调挣钱。这才是维修行业的翘楚。。。。

网友:
楼主分享了图片,细节说的比较少。但是还要赞一个楼主,让我们看到了大型空调的维修。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