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车的空调不够凉

楼主(2016-08-15):
  车子是五菱之光1.0排量的,买来的时候空调就不够凉。开了几年,现在压缩机坏了,刚换了一台压缩机。加了2瓶多一点的金冷134制冷剂,大约800克左右。怠速时候测量低压大约0.32MPA,出风口13°左右。车速快了出风口也就10°不能再往下降了。压缩机是新的,制冷剂也不差。制冷剂加注量基本合适。为何我的车子低压压力偏高?是否可以调节膨胀阀,把低压压力降低呢?还是要整个膨胀阀换掉?

网友:
我原先也先后买了两部五菱之光面包车,空调都可以,一直到转卖,也一直没修过。
你车的低压压力高了,开内循环的状态下,怠速不得超过0.2MPa表压。低压高,先检查热水阀是否完全关闭?是否有热气热风漏进车内?这些都会增加低压压力。
系统加了800克左右的制冷剂也差不多了,只要视液镜没有气泡就可以了。空调使用或试机中,顶置的内机也应同时开起来,即使后座无人,也应开低档风机运行,这样整个系统的工况才能平衡。
在系统制冷剂合适的情况下,低压压力高,加速后低压应有较大幅度的急速下降,高压会迅速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不知该车的高压压力在怠速下和加速后各是多少?那就能分辨出是压缩机压缩性能的问题还是膨胀阀的问题了。
膨胀阀的开启度过大也会使低压压力高,但只要压缩机的压缩效率高,加速后低压会大幅迅速下降,高压会上升至上限压力。如果是膨胀阀的问题,那只能更换同型号规格的,不能自行去调节的。
面包车空调正常的出风温度一般不应高于6度。

网友:
谢谢荣昌老师精彩解释。

网友(2017-01-08):
学知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