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教程] 康佳LED32F3300CE液晶电视灯珠损坏的应急代换

楼主(2016-08-16):
康佳LED32F3300CE液晶电视机黑屏有声音。初步判断是灯条灯珠坏。打开机器后壳,拔掉灯条的连接线。用表笔测灯条插座输出,64V。随后按面板的电源启动键,电压升到180V后回落到114V稳定。证明之前判断正确。拆屏后看到有2 条灯条。淘宝上一看,到家后的价格起码7.80元,小贵。最关键是还要等个4.5天,客户忙着看奥运会。  手头也没有单个灯珠。初步计算,2排灯条的灯珠是串联,一共是24颗,114V24大约是每个灯珠分电压5V左右,这样的话横流板子不会保护。怎样能找个分压5V的元件代替损坏的灯珠,还不影响电流通过点亮其它的灯珠。有了,用5只1N4007串联,焊在损坏的灯珠位置,通电,成功点亮2个灯条,且横流板不保护。只是一只灯珠不亮,在导光板的作用下不影响大局。用万用表测5个二极管的端电压,分压了4V。

楼主:
没人顶贴,下面的具有个性的20多个维修案例就不传了。比如:液晶电视显示黑白图像,不能显示彩色画面的维修思路。均都有理有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顶贴,下面的具有个性的20多个维修案例就不传了。比如:液晶电视显示黑白图像,不能显示彩色画面的 ...

那就当黑白电视机看

网友:
直接短路就行。

网友:
能不能用5.1V稳压管代用?

网友:
方法很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
没有烂液晶电视拆配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