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CX-4521F维修实例

楼主(2016-08-18):
   今天早上接到客户的一台三星SCX-4521F一体激光打印机维修。
接上电源开机,机子刚开始时没反应,屏幕也没有显示,大约过了1分开钟就听见机器里有不规则的继电器来回吸合的声音,屏幕也还是没有显示
这时心想开机没显示但有继电器来回吸合估计应该是供电不正常引起的吧,那应先着重检查电源板吧,于是就马上把机器后盖卸了。图中左边那块大大的板子就是电源板
再通电开机,用数字万用表测得电源主板上两组标称输出电压+24V和+5V实际输出分别为+26.2V、+4.5V,如图:
发现+5V这组实际输出+4.5V,电压有点偏低了,应该是稳压或者滤波电路出问题了。于是反复查看线路板,看有没有可疑的地方。细看,果然发再有个电解电容有稍微那么点鼓泡了,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下图中的C105(有胶贴着的那个)就是有问题的
用电烙铁拆下来仔细看了下,标称值是1500UF/10V。如图:
重先换上一个参数同样的好电容上去,因为是卧着放,所以用点热熔胶稍微固定好。
   换好后通电开机,眼紧盯住屏幕看,突然眼前一亮,屏幕有显示了,相应指示灯也亮了,定影器也开始正常运作了。再用万用表测的输出电压也回复正常了,再装好后盖重先试机,打印复印都正常了

网友A:
这个型号的机这个电容鼓包是通病,我修了好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的机这个电容鼓包是通病,我修了好几个了

牛人唷,

网友:
既然是通病,那我又学到一个捡钱的经验了,嘿嘿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发财电容,捡到了

网友B:
多谢楼主发帖,以后多发打印机维修的贴,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主发帖,以后多发打印机维修的贴,加分鼓励!!!

好的,大家都一起努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大家都一起努力

激光打印机维修,在目前来说,技术上还是处于空白阶段,日本和德国都处在技术前铅,我们国家连自主生产打印机的能力都没有,悲哀!!!!一些所谓的技术员的技术就是换换墨盒,加加碳粉之流。望楼主将此技术在本论坛发扬光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打印机维修,在目前来说,技术上还是处于空白阶段,日本和德国都处在技术前铅,我们国家连自主生产打 ...

这个也要广大IT爱好者一起来发扬光大,大家一起来做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也要广大IT爱好者一起来发扬光大,大家一起来做好

我们IT人就是要摆脱“换板大师”的形象,将家电维修的理念融入IT维修,就要打好坚实的电路基础(特别是数字电路),激光打印机价值不菲,我曾经也修一个激打换滤波电容,老板硬塞1000,不解释。激打涉及光学,电子学,机械学,修起来不是那么容易。鼓励你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IT人就是要摆脱“换板大师”的形象,将家电维修的理念融入IT维修,就要打好坚实的电路基础(特别是数 ...

兄弟有见解

网友:
填补空缺的技术,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东西修得少,要多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还没修过,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还真没修过这激打印机。

网友:
感谢楼主恩,我昨天刚接到一台和一样故障一楼机型的,收费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