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求助】康佳9383行激励管C极电压低【已结贴】

楼主(2016-08-20):
摘板修一张康佳板,大块为TDA9383,测行管击穿,拆除行管,测主电源140V稳定,大块8V,5V,3.3V供电均正常,33脚行激励输出0.6V,行激励变压器初级供电电阻R402阻值3.9K,但电压只有3V,到激励管C极为0V,拆除激励管C极140V,代换激励变压器T401,激励管C2482,测试R403阻值,C411,C412,C413容量均正常,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电容,C411,C412没代换,故障不变,陷入僵局,特向大家求助,谢谢

康佳P2562K P2960K P2962K P2998K P3760K T2568K T2968K T2975K T2976K T3468K(TDA9383).PDF

网友A:
把激励管C2482拆下来,开机量C极电压,看有多少。如果正常,激励管有问题;如果不正常,电路板是否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激励管C2482拆下来,开机量C极电压,看有多少。如果正常,激励管有问题;如果不正常,电路板是否漏电

谢谢,拆除激励管C2482后,2482c极140V

网友:
检查或更换、加大容量 C413试试

网友:
很像是行推动级饱和状态,行推动变压器一般真的很少有坏的,它都换掉了,C411、412、413不代换试试?C2482也要换掉。弱弱地问一下楼主:行起振了吗?9383供电正常电压正常不等于行小信号起振,最好用示波器来侦测。还有你咋不把行管给接上测量呢?怕烧行管?可以监测电流嘛,一旦有过流迅速断电!这就看你的操作迅速与否了,哪怕牺牲一只行管也不怕。 ,也许高压包坏了呢, 一些机芯不接好全电路就会停振。

网友:
100/100行激励管有问题;(最好是换原装拆机管)。

网友:
拆除激励管C2482后,2482c极140V ------- 行激励管有问题 或行推动级饱和状态,行起振了吗?9383供电正常电压正常不等于行小信号起振,最好用示波器来侦测。

网友:
你查的C极电压不正常?难道你的其它脚上电压都正常吗?应该是行没有正常工作吧?

网友:
这属于行激励管饱和导通

开关电源带载能力不足或者行输出短路是常见故障之二,如果想寻求更多有效帮助,请把具体机型帖上来。

网友:
感觉行推动级饱和了,建议更换行管后加一个5200p的逆程电容,再二次开机测试行电流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