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42寸TCL液晶电视灯条问题维修实例

楼主(2016-08-21):
    一台TCL-42寸液晶彩电出现开机黑屏有伴音故障,试机发现开机没有常见的亮一下即灭的现象,背光完全没有亮,拆机检查背光恒流板供电24V正常,二次升压在开机瞬间有200V电压马上慢慢回落,该机为LG-42寸屏采用高压全串联灯条,就是所有灯珠、灯条都是已串联方式供电,只有两根电源线,缺点是只要任意一只灯条或灯珠开路或损坏就会引起黑屏,对于这种类型的灯条一般很难通过万用表测量判断是灯条本身还是恒流板问题,这台机子就是在测量灯条输出插头两根线时只有很低的电压稍微摆动一下回落,对于一般没有经验的往往会判断是恒流板问题,而且是开机一点都没有亮的,最好的方法还是要有灯条测试设备来快速判断故障部位。以下是维修过程图片,对于拆屏基本都是以小心、细致为主,注意部件位置、清洁等等没有什么太多难度这里就不复述了。

下面是维修过程图片:

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灯条测试仪的图纸,现在增加自制的电路图纸供参考。可以有很多方法和图纸参考,这个是我自制的可以测试高压、低压或单个灯珠的恒流电源,也是参考各种电路制作的,可显示被测试元件的两端电压和实际电流,稳压管、电容等可方便测试,目前只设计几十毫安电流,对于一般的测试可以,供电电压采用旧开关变压器加模块可以输出较高的280V左右电压,测试一些高压灯条比较方便如210V左右灯条。大家可以根据电路参考自己需要的数据制作。

网友:
感谢分享,希望楼主能分享下测试仪电路图,谢谢

网友:
测试仪很给力啊  哪里买的  给个链接

网友:
楼主能否把制作的测试仪电路图给分享一下,俺也想做一个。谢谢您。

网友:
你好您用什么灯珠 怎样确定 灯珠电流

网友:
感谢分享,自制的测试仪很棒喔。

网友:
谢谢分享維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