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处理冷库已经冰堵的现象

楼主(2016-08-22):
接修一冷库出现冰堵,怎样有效的处理好冰堵的冷库,抽空对于水分来说并不是很好的解决方法,请高手指教

网友:
请你把过滤器更换一下,另外膨胀阀检查一下,必要时更换。

楼主:
过滤器刚换的变色胶,膨胀阀也是新的

网友:
水分在过滤器后面,换硅胶前,注意原来硅胶的水分怎样。

网友:
冰堵一般水分在膨胀阀处,取下清洗一下,看过滤网里面脏了吗?

楼主:
刚换的硅胶没变色,膨胀阀也是新的,卸掉用吹风烤吗

网友:
过滤器加那个白色的叫什么硅酸盐是什么的套个袜子就好了。。

网友:
反复换过滤器

网友:
在回气管处加装一个过滤器。

网友A:
如果进水不多还可以处理,膨胀阀两端必须有截止阀,把膨胀阀拿下来换个大形过滤器外壳,不按滤芯,但是滤网要有,然后放块干净透气性好的布,用氟冲一下里面的空气拧紧螺丝后,打开后面截止阀,前面截止阀开一点点,当膨胀阀用,开机一会里面就冻冰了,两端截止阀关闭,取出布再换一块,来回几次水就被斤出来了,接上膨胀阀开机,过几天再换过滤器,就Ok了。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我知道的方法,偶尔堵,用热水烫一下,敲击阀体,要是通了之后不冰堵就可以使用了,要是还是堵,更换过滤器,把膨胀阀卸了拆开擦干净,按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过滤器两端加截止阀反复换干燥过滤器

网友:
在查看系统密封正常的情况后!更换较大号干燥过滤器是个好办法。原则上开过系统就应更换干燥过滤器,防止或消除冰堵

网友:
很有效的土办法 不花多少钱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进水不多还可以处理,膨胀阀两端必须有截止阀,把膨胀阀拿下来换个大形过滤器外壳,不按滤芯,但是滤网 ...

这个办法好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办法好!

如果水太多,这个办法也无能为力!

网友(2019-11-16):
引用 网友A:
如果进水不多还可以处理,膨胀阀两端必须有截止阀,把膨胀阀拿下来换个大形过滤器外壳,不按滤芯,但是滤网 ...

这个办法不错经常用到效果很好。

网友:
放洗衣机里洗洗,倒点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