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 72V电动车充电器diy12v铅酸电瓶充电器

楼主(2016-08-24):
我已经DIY成功了。  就改变了图中所标的两个地方数值,其它的没动。实测空载时电压为13.8V,充电时电流达到2.5A左右指示灯为红色,随着充电,电瓶电压的升高电流减小,到14.25V时指示灯红色转为绿色浮充。不到之处还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恭喜楼主改装成功。

网友A:
减少扎数怎么弄的,是焊下来的,还是重新饶的

网友:
有空了 也试试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减少扎数怎么弄的,是焊下来的,还是重新饶的

焊下来重新绕(减少圈数),加热拆磁芯才能减匝数,如果次级绕在最外层,就可以直接剪断减匝数。

网友:
恭喜啦。改装成功。

网友:
充电时电流达到2.5A左右 ------- 标准充电 电流是容量的十分之一,你的 12v 铅酸电瓶容量有 25AH ?多次大电流充电 对电瓶不好

网友:
恭喜楼主。改装成功

网友:
恭喜改装成功!!!

网友:
小电瓶可以。车用起动电瓶半天都冲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