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冰箱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6-08-26):
前几天一台冰箱压缩机坏   GQR60AG 用QD65H 代换之后   充了制冷制之后 刚开始开机都正常 可是每当冷冻室温度降到负9度的时候 表的压力就会降到负压 蒸发器上面的霜完全化掉 完全不制冷 。压缩机还是在工作的 。有在响。    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哪里漏  可是充氮气检查之后   没有漏。  关掉冰箱一段时间之后再启动   制冷又正常   可以当冷冻室温度降到负9度的时候 又出现相同的现象  。   请教各位师傅  这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会是制冷制本身的问题吗  这种压缩机是R134A制冷制的 我加的可能是不纯的 便宜的那种 一点就燃

网友A:
冰堵了,重新抽真空,抽30分钟以上,加热过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冰堵了,重新抽真空,抽30分钟以上,加热过滤器

应该不是冰堵   已经按冰堵的方式处理过了   过滤器都换过了

网友B:
你会修冰箱,不知道冰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会修冰箱,不知道冰堵吗?

冰堵的问题我考虎过   我过滤器换过了  抽真空都抽了两小时   不应该还有水气在里面吧

网友:
这很明显冰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路有严重的水分,冰箱排除水份。

你好 那管路有水分  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冰堵,冰堵。用氮气

网友:
明显的冰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