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关于液晶电视花屏调屏参的一点经验

楼主(2016-08-26):
关于液晶电视花屏调屏参的一点经验:和论坛里的师傳比我就是一个不入流的新手,所以说的不对的地方还望师傅们斧凿哦。有些新手可能因屏参引起花屏故障进了工厂模式也不知调那一项及该项的正确值是多少,其实很简单,只要在屏参里找到Project<ID/Name>这一项把它调成与你所修机子型号相同的就行了,例如:你所修机型为创维55E361w,如果是因屏参引起的花屏此项后面肯定不是55了可能变成了60或65了,只要把它调回电视机屏幕尺寸型号就可以了<或叫电视机的型号>。
为什么调这一项呢?因为这一项它的值包括:屏幕尺寸,色彩,亮度,灰度等相关屏幕参数,为适应不同尺寸与类型屏幕,每一台液晶此值是固定的不可变更的。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教你一个方法,給你一种技能。很好

网友:
这经验有用,谢谢。

网友:
不知道是哪一种参数最好不要乱调,否则调得两眼一抹黑,连哭都找不到地方!屏参标注方式也不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