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 求助!AS1117L-33能通1117代吗?

楼主(2016-08-28):
   一台液晶电视AS1117L-33坏、是输出3.3V的,请教下知道的师傅们:
   能用:AMS1117  1.2H337PE
         B1117C  57 18C
         B1117  2382ADC
         AM1117 ADJ1338  都能互相代换吗?我手上只有这几种型号。到底那种是输出3.3V的?查资料说是都可以输出几种大小不同的电压。如果都能代换、那1117前面和后面的字母和数字是什么意思?那反过来是否凡是1117都可以输出3.3V电压,直接能用在3.3V的电路上?拜托知道的高师们告诉下!多谢!

网友:
3.3v 还是3.3代換,  乱代输出电压不一样。

网友:
你自己有配件!就不知道它的功能,也是=没有!上网搜索你有的宝贝,使用方法。

网友:
1117后带数字(1.2,1.8,2.5,3.3等)的是固定输出电压的,没标的是可调的,调节电阻的计算有公式,自己问度娘。

网友A:
AMS1117 1.2H337PE - 1.2V
B1117C 57 18C  - 1.8V
B1117 2382ADC - 可调的
AM1117 ADJ1338 - 可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S1117 1.2H337PE - 1.2V
B1117C 57 18C  - 1.8V
B1117 2382ADC - 可调的

  再次谢谢您们的无私解答!我只是不知道怎么调?是在芯片的那个脚上加电阻?或怎么样?
  我在百度上和论坛中找了、但都没有明确的方法,因为本人原先是修CRT电视多、象这种3.3V的电源没搞过,如果朋友知道用那种芯片能调成3.3V的输出详细方法请告知!再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谢谢您们的无私解答!我只是不知道怎么调?是在芯片的那个脚上加电阻?或怎么样?
  我在百度上和 ...

,,,,,,,,,,,,,

网友:
转述:
AMS1117系列稳压器有可调版与多种固定电压版,设计用于提供1A输出电流且工作压差可低至1V。在最大输出电流时,AMS1117器件的压差保证最大不超过1.3V,并随负载电流的减小而逐渐降低。

AMS1117的片上微调把基准电压调整到1.5%的误差以内,而且电流限制也得到了调整,以尽量减少因稳压器和电源电路超载而造成的压力。
AMS1117器件引脚上兼容其他三端SCSI稳压器,提供适用贴片安装的SOT-223,8引脚SOIC,和TO-252(DPAK)塑料封装。 AMS1117 参数 AMS1117 基本参数 输出电流 (A) 1 输出电压 (V) Adj,1.2,1.5, 1.8, 2.5,
2.85, 3.3, 5.0, * AMS1117 其他特性 初始误差 (%) ±1.5 压差 (V) 1.3 AMS1117 封装类型 SOT-223 TO-252 SO-8
三端口可调节或固定输出电压
1.2V,1.5V, 1.8V, 2.5V, 2.85V, 3.3V 和5.0V 输出电流1A 工作压差低至1V 线荷载调节:0.2% Max. 负载调节:0.4% Max. 可选SOT-223,TO-252和SOT-89封装
  从上可见,单提1117是不可的,这相当于说及某个人,只提到姓一样。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大师们的指导!我再对这个东西来研究、研究。祝回了贴的各位:生活愉快!全家欢乐!财源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