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冰箱压缩机改装的真空打压两用机。

楼主(2016-08-28):
以前同行们发表过压缩机改装真空打压的,都很好,这里要改进的是在压缩机顶部安装一个把手出去携带就方便多了,当然这个压缩机可选下一点的,另外在进出口处各安装上过滤器,每次用好后先在低压侧安上密封闷头,,继续抽3分钟再在高压侧安闷头并旋紧放置下次使用。这样里面抽空,没有水分,可以延长使用寿命,这个机子可以打压系统到20多公斤,对那些难找微漏的漏点,同样容易找到,真空泵就不好打压,这可带到维修现场打压,省得拆机来回奔波,就显方便了,尽管动了些脑筋,肯定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请同行们指点改进。

楼主:
这是压缩机的照片。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

网友A:
你那个把手提起来手不会痛呀,加点胶皮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把手提起来手不会痛呀,加点胶皮好一点!

原来有一个是粗的把手是焊死的不锈钢的,现在换了小压缩机心想轻一点了,所以就简陋搞一下,你说的对,还是要加点胶皮缓冲一点。

网友:
提到哪,咣咣响到哪,我用一匹旧压机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卧式压缩机改一个体积小使用更方便。

是老式上菱冰箱上用的那种吗。

网友:
重锤试启动器,进去加过滤,排气水气分离,排气下端有排水阀,超大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