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虎造成弯路的维修

楼主(2016-08-29):
接一朋友电话,朋友的朋友店面空调坏了,叫别人修过没有修好,叫过去帮检查一下。上门一看,格力3匹天井机,内机在一楼店面里,管路从顶上穿上二楼,外机在二楼窗户一侧。问什么情况,答空调一直很正常,最近这几天空调不行了,才开是好的,过一段时间就不冷了,叫人修了,还是一样。好,有数了,传说的热保嘛!上电开机,上二楼观察外机,压力4公斤,电流10A左右,很正常啊我靠!拆盖观察,电容已换过,毛细管也换过,风机电容也换过,看来前面的大师该搞的基本也都搞了。犯难了,翅片通通亮,不存在脏,风量也大,难道四通阀轻微串气?也不像,压缩机性能不良?吃不准了。又一想,不会风机偷停吧?有过这种情况的,于是等啊等啊,苦等两个多小时,果然,果然风扇停了,压缩机没有停,笑了。前面的师傅吖,你毛细管都换了还在乎换外风机吗?外机在侧面且比窗户要高,难度大了。于是400块换了外电机,以绝对的信心走人。中午了回家吃饭,刚吃完准备下午的路线呢,电话来了,说空调还是老样子。我靠,头大了吖,再去,果然压缩机又是滚烫的了。这该怎么办呢?下楼来和老板谈谈,顺便理理头绪。老板说,你换了电机后,一直几个小时都是好的,后来室温太低了,就把温度调到27度,后来就怎么也不冷了。调高后就不冷?主板坏了外机一直不启动?不会,压缩机烫着呢!猛然想起,交流接触器,这个东西坏了?触点粘和,通电压缩机启动,短时间开启内机机器正常,温度到了外机停机时风扇停而压缩机不停。马上上楼,一量,不是它是什么呢?我等两个小时后风扇停是因为室内温度到了停机,哎,马虎吖,耽误几个小时,教训吖

网友A:
要是我就真没这耐心等待两个小时,会叫用户提前几个小时开,到时直接过去就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思路清晰,故障判断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就真没这耐心等待两个小时,会叫用户提前几个小时开,到时直接过去就知道什么问题

是个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
赚2小钱难不难啊???????????

网友:
是你一开始误判了,本来是风机是好的,还是空调的温度达到了,外机停机是正常的。 还是你换风机后第二次去修是多余的原来是温度达到停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就真没这耐心等待两个小时,会叫用户提前几个小时开,到时直接过去就知道什么问题

老兄,开几个小时后压缩机热保了,请问你遇到压缩机热保会直接量交流接触器吗?反正我是没有对那上面想的

网友:
学习了,交流接触器是量线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