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教程] 50寸液晶黑屏

楼主(2016-08-30):
一台50寸液晶开机几秒钟黑屏,由于开机有几秒蓝屏可以看到左上角偏下有一块发暗,疑是灯珠坏了一只,此机售后不久前修过一次,由于其它原因没找售后。拆机发现数字板象换过,背光板如下,50寸的动手术(拆屏)有风险,保守冶疗吧,(去保护)可这机型较新这块资料查不到,搁置数天又想一方法,改检测电路,检测正常不就不保护了吗,保护一般就电流和电压两种型式,这有不亮的灯珠不是击穿就是开路,这电流不是大就是小引起保护,可这块也不知道哪脚是什么功能,先以排线向下爬吧,上面四排线接屏背光,除去公共脚外其余分别接板上的16个管,这16个管外围件基本相同,应该是控制各组灯珠的,看周围有几欧小电阻,就是限流取样电阻,分别测量电压有一个没电压,就是这个开路了,依照其它几个的电压,用电阻分压计算出两个电阻大小接入电路,使该处电压和其它的相同,开机屏亮,不在保护,满心欢喜,接信号试机,好景不长不到10分钟又黑屏,关机在开,原来暗的那部分比以前大了一点,难道又一灯珠挂了,煮熟的鸭子飞了。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网友:
期待     不好修啊

网友:
还带说评书的

网友:
可能还是要拆屏换灯珠吧?

网友:
煮熟的鸭子????鸭子快要煮死了吧
该拆屏就拆屏,该换灯珠就换灯珠。没有捷径可走的。。

网友:
改行说平书吧。修这个没有捷径。

网友:
呵呵 在来一段,期待中

网友:
看来还是要拆屏换灯珠,期待结果

网友:
换灯珠!另一种方法那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