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威图油冷机压缩机卡缸

楼主(2016-08-31):
故障刚刚报到我这里。此机是一台威图的油冷机,5月份压缩机烧坏。压缩机是用美优乐18匹压缩机。更换压缩机后除酸2天,更换4个除酸过滤器。恢复机组后工作9天后客户报修,发现压缩机卡缸。经检查发现热旁通电磁阀坏。更换旁通电磁阀和压缩机后一直用到现在。今天下午6点钟接到报修电话。现场检查后发现压缩机卡缸。旁通电磁阀确定没有问题,2个膨胀阀和电磁阀也正常。(2个电磁阀和膨胀阀也不可能同时损坏,况且旁通电磁阀正常)。连续压缩机卡缸不好交差。现场目前没检出任何问题。希望高手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注:此油冷机有2个压缩机,功率相同。坏的这个制冷系统从过滤器后分2个支路,一路负责液压油冷却,另一路负责磨齿油冷却,2路都有电磁阀和膨胀阀。另一台压缩机负责冷水正常。
望高手指点指点,哪里故障会造成压缩机连续卡缸。谢谢!

楼主:
此机与生产线挂钩。此机坏就要停产。压力大啊。已经外挂机组,让床子工作。忘师傅指点指点。急急急。

网友A:
换一次要处理系统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次要处理系统一次。

2次坏是卡缸不是线包烧坏啊,也要处理??卡缸的原因是回油不好。回油不好是热旁通电磁阀坏造成的。

楼主:
故障找到。今天早上6点更换压缩机后试机,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制冷正常。半小时后压缩机突然停机。屏显黑屏,瞬间又点亮。怀疑是机床断电。再次开机又正常。5分钟左右再次停机。后来发现当2个电磁阀通电瞬间,机组停机。同时手操器黑屏又瞬间点亮。测量24正常。后来拆下24V电源输出线,直接给3个电磁阀供电,发现24v瞬间没有电。至此确定是24V稳压电源故障,不能带负载(只能带一个电磁阀工作)。更换后试机正常。此机24V稳压电源共手操器屏显和3个电磁阀的电源。此机通电后,屏显点亮,机组自检状态,自检时3个电磁阀依次通电-断开。在自检时3个电磁阀的指示灯也依次点亮,同时也能听到电磁阀吸合时的声音。故没有怀疑24V电源问题。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实战经验

网友(2018-03-07):
多谢师傅分享资料,

网友:
师傅换压缩机使用氮气保护吗?

网友:
要是配有图片就更好了,谢谢分享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啊,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