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几烙铁修好一台37寸的创维液晶电视

楼主(2016-09-05):
该机的故障是开机指示灯亮,二次开机没有开机音乐声,无光无声。开盖测量电源输出,发现二次开机后没有24伏输出,12伏和5伏正常,测量也没发现24伏负载有短路,拆下电源板,一眼就看到了开关变压器的输出引脚有脱焊,把该变压器全部补焊一下装上开机,故障排除,收费棕绿棕。

网友:
应该多收点。

网友:
有遇到过一台32寸也是这种原因...我收的比你收的多50元

网友:
      恭喜发财

网友:
运气好,轻松赚钱。

网友:
恭喜恭喜你又发财了。

网友A:
虚焊常有,然而棕绿棕不常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焊常有,然而棕绿棕不常有。

的的确确不常有,应红棕棕以上

网友:
技术好加运气好,恭喜发错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