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金正看戏机有声音黑瓶有背光不知那里坏了

楼主(2016-09-13):
金正看戏机有声音黑瓶有背光不知那里坏了,主心片发热请师傅门指点!

楼主:
用手按主心片5妙烧手,液晶瓶坏了?还是心片坏了?

网友:
有声音黑瓶有背光,你的机器可能是背光坏,主要检查背光驱动IC、液晶屏背光灯线路、(黑瓶就是没有背光,如有背光液晶屏的灯光会量,你的机器是有声音、有图像、无背光)

网友:
查屏供电只能帮你到这了,一般用户贴是过的!找维修人员吧!

网友:
这个查供电!

网友:
断开、接上主芯片供电看看电压有没有变化。如果有明显变化一般是后极有短路,包括主芯片在内。

网友:
不值得修,功夫钱吗?

网友:
都烧手了能不坏吗?

网友:
这个东西,几百元一个,如果问题小还可以修修,真的是芯片坏了,或者大问题,那就没有修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