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 大师请您告诉我

楼主(2016-09-14):
电磁炉里的IGBT管GT400322的电流和电压是多少,能否用25N120代用?在您回答前先说声谢谢。

网友A:
GT400322(不带阻)的参数为:1500V/40A/250W;其可与40N150、 GT40N150互换;但却不可以25N120(FGA25N120)代换,因25N120(1200V/25A)功率小且又是带阻IGBT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GT400322(不带阻)的参数为:1500V/40A/250W;其可与40N150、 GT40N150互换;但却不可以25N120(FGA25N120 ...

您为抛锚的发动机注入了燃油,前进有动力。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GT400322(不带阻)的参数为:1500V/40A/250W;其可与40N150、 GT40N150互换;但却不可以25N120(FGA25N120 ...

请教大师:我有一只100V /50W的电烙铁,内部带电子控温的。使用220V供电,大师有何妙招。

网友:
购一220V转100V的电压转换变压器即可。

楼主:
我想自制一个220v转换100v电压的电路不使用变压器的简单的电路。望大师和各位强手能给个高招。先说声谢谢。

网友(2018-01-17):
IGBT管GT400322,我查了一下型号是不是应该是GT40Q322   ,400322和40Q322看的时候很容易混淆。GT40Q322是带阻尼二极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自制一个220v转换100v电压的电路不使用变压器的简单的电路。望大师和各位强手能给个高招。先说声谢谢。

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