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 行管2SD2599N能用D1651代替吗?

楼主(2016-09-14):
行管2SD2599N能用D1651代替吗?

网友:
用2553好些 1651用在21寸以下

网友A:
2SD2599N(1500V/3.5A/40W)是不带阻管,是不能以带阻管(1500V/5A、60W)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D2599N(1500V/3.5A/40W)是不带阻管,是不能以带阻管(1500V/5A、60W)代的。

师傅,有代替型号的告知一下,谢谢师傅了。

网友:
2SD2599N可代换者伏拾皆是:D1431、 D1432、 D1433、 D1498、 D1547、D1880、D1886、D1887、D2333 、D2334、 D2335、 D2500、 D2520、 D2522……。

网友(2019-05-23):
不要误导新手,2SD2599N是带阻的,普通带阻行管都可以代换!

网友:
致歉。于此更正:2SD2599N应是带阻行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