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四脚光耦通用吗?

楼主(2016-09-16):
如题,配件店说通用,我感觉不太可能。配件店只管把配件卖出去,坑人不偿命的。

网友A:
电视机电源部分可以用PC817、TLP6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机电源部分可以用PC817、TLP621。

谢谢答复。

网友B:
双列直插四引脚光耦是完全可通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双列直插四引脚光耦是完全可通用的。

四脚光耦我是拿来就用,没遇见过不好用的,最经典的就是空调通讯光耦我都用817代换,也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列直插四引脚光耦是完全可通用的。

谢谢大师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脚光耦我是拿来就用,没遇见过不好用的,最经典的就是空调通讯光耦我都用817代换,也没发现问题

谢谢版主在百忙中抽空回复。

网友D:
双列直插六引脚光耦,619Q和506Q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列直插六引脚光耦,619Q和506Q有什么区别

这光耦好像是有很多空置的脚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