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钻干打的难题

楼主(2016-09-22):
本人以前都是用开孔器来打空调洞,这种东西最不好的是定位钻头很容易脱落.导致钻头掉入空墙内,或走偏.也不快.
前几天进了一台东成的160的水钻,买了一个号称是干打的63的钻头.试了几次,快,但中途卡钻,即便打穿了,也拿不出来,原来是被洞内的细尘档住了.
也试了下中途拔出来,效果不好.
请问干打的朋友,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能除去细土,那也快不到那里去.
在下先谢过了.

网友:
用高压风  前提你有气泵

网友A:
加水打最好了  不然都会卡  我之前都干打 打怕了  没办法 只有加水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水打最好了  不然都会卡  我之前都干打 打怕了  没办法 只有加水泵

人家那一漂亮的白墙,让你放水一打还能要吗!!!只有碰到承重墙或水泥板才会用水,前提也是征得用户同意,不同意只能想办法从别的地方开孔穿管了!!打干钻急不了的,得一步步来,中间容易卡钻是因为刚开始入钻时孔开小了,里面的泥尘没排出来,开始时要来回圆形摆动你的钻头,尽可能开大一点孔,进去的点后要进进出出的活动钻头,好让里面的灰尘往外排,这样钻头在里面才有足够的空间活动

网友:
楼上讲的太详细了,我的水钻干打把手柄都打掉了,这几年不敢用它了,都用电锤加开孔器。

网友:
主要是钻头磨损也受到一定影响,新钻头应该好一些,打时来回抽动是一种好办法。

网友:
实践出真知,这个事是急不来的。

网友:
尽量带水打,水钻就要用水打,卡钻原因是墙体潮湿,干燥墙干打可以,潮湿墙体不能干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那一漂亮的白墙,让你放水一打还能要吗!!!只有碰到承重墙或水泥板才会用水,前提也是征得用户同 ...

我有水钻面罩啊  还有水钻袋贴墙面   这样就不赃了

网友:
对,加个罩就可以了

网友C:
我说打一个眼一支烟都抽不完你信吗?我都是干打的,除非是水泥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打一个眼一支烟都抽不完你信吗?我都是干打的,除非是水泥柱子

能说下你是怎样做到的吗?决窍?

网友:
我也干打经常卡钻  一卡就打手  怕了

网友:
该用水时须用水。。

网友:
干打只能在干燥的墙面,潮湿的不行,还有水钻应该买带离合的,这样就不会甩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说下你是怎样做到的吗?决窍?

便宜钻头都很快,但是不耐用,,贵的钻头耐用,但是打孔慢,买个钻头45块钱,装100个空调,砖墙平均5分钟搞定,能给你挣一万了,难道不划算吗?
钻头不快了,用锤子照着一个齿往外砸一点,相当于一个齿往外掰一点,绝对锋利,再用着不行了就直接把那个齿给掰了,缺个齿也很锋利,十年经验总结,都是这样做的,呵呵
打孔太慢累死人,超过十分钟还打不透就得考虑在钻头上下下功夫或者换钻头了

网友:
4楼的方法对的,干打要是不注意,卡死真会打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便宜钻头都很快,但是不耐用,,贵的钻头耐用,但是打孔慢,买个钻头45块钱,装100个空调,砖墙平均5分钟 ...

怎样简做地去除洞内的泥尘的?

网友:
用锤柄围着钻头敲敲就出来了

网友:
我一直是用普通钻头干打的,打的时时中途不能跑偏了,中途偏了肯定卡钻,还有墙体湿也会卡住,一般砖墙都好打有些砖比石头还硬的那个难打钻头打烧了还打不进去,办法是先打进一点然后用冲击钻把里面的砖打裂这样就好打了,越硬的砖他就越脆,这样打出来的孔外观也很漂亮,不然碰上这么硬的砖墙又不能水打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