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7-315逆变焊机求助

楼主(2016-09-22):
刚开始尝试接收逆变焊机维修,这台机现在故障为能点焊,不能拖焊。电流己经调到最大。表测量电位器不见有问题,下板有300电压到上板,不过开机没多久,上板四个47欧姆电阻发热严重。因为刚接触这一方面东西,工作原因还不是特别懂特别上板那几个IGBT,请师傅们指教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是刚开始尝试修逆变焊机,这种情况估计和驱动有关。没遇到过,不好意思帮不上你。继续努力。

网友:
这款机子主电压应该是直流570v左右吧 首先检查这个 确定电压再查其他的 你说的哪个水泥电阻烫是正常的

网友:
四个蓝色的瓷片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修理焊机首先要搞清焊机是单管焊机还是COMS管焊机,从你的图片看你的是COMS管的,正常再不焊接时那个47电阻是不应该发热的发热说明过流,看你的板子COMS管都有焊接迹象原机原始故障就是这个故障,还是你修好以后就这个故障,你要详细说明,上板的驱动小板4组电压测量了吗,正常应该是5V,电阻测量4组阻值都是对称,还有反馈

网友(2017-01-08):
有图有真相

网友:
终于看到相类似的焊机资料了!跟你的故障不同,我这是WS―200的氩弧焊机,通电后风扇转,电源指示灯亮,按手柄开关不起弧,无输出,多按几下异常指示灯亮。不知是啥原因?感觉资料好少,电路图也很难找到啊!……继续找。谢谢版主的发贴

网友(2019-05-13):
谢谢版主的发贴

网友:
功率低,查24V辅电,9Z24 Z24上的电压是不是14V,16:8变压器,还有焊把反馈电路等

网友:
检查一下反馈电路,还有7815电压看是否正常,再看看二次整流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