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长虹 LT4288有几种电源?

楼主(2016-09-23):
本机用 STR-T2268,炸裂。待机用STR-T1565。版号:JUJ7.820.341V5.1.  散热片标:GP03.(电源板好像以前被换过)
现在开机有声音。
要买电源板,网查JUJ7.820.341V5.1 都是GP07?
如果查电视型号 LT4288,电源板都是:JUJ7.820.164?
到底要买哪一种?

楼主:
网上买回一块改进版。说是GP03/07都通用,装上去开机现图标即保护了.但是拔掉任一边的高压板连线不会引起保护(黑屏),是不是新板的功率不足还是不匹配?

网友A(2017-07-28):
干好碰到了一个这样的机子 有音黑屏,查没有24伏 计划修好试试 你的描述最像是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好碰到了一个这样的机子 有音黑屏,查没有24伏 计划修好试试 你的描述最像是功率不够

后来买了分立元件,修复原来的电源板,装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买了分立元件,修复原来的电源板,装上就好了。

我的早已顺利修好 在我的帖子里 分享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