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美的电磁炉C21-ST2125维修经历

楼主(2016-09-27):
该机不通电,电源处串接灯泡(线盘已拿下),上电,灯泡常亮,打开机初测保险管、IGBT、桥堆都坏,换新件后通电,灯泡不亮,三大电压正常,推断没短路即上机通电,出现报警不加热现象。应该是功率管没启动,想换驱动对管,看是贴片的不好处理,按各位师傅思路先查其它,可调电阻(此机103为10K),大电容,大功率电阻,大阻值电阻正常,后在路查18V稳压管,接IGBT的G极处的稳压管双向短路,拆之重测确是坏了,换新管,上电电磁炉加热正常。本人对复杂电路认识不够深只能大概这样子修电磁炉了。

楼主:
大家对贴片元件如何处理?元件太小不好测量,有时烙铁温度太高焊点脱落,电路板不美观还会造成短路等问题。

网友A:
IGBT烧掉,旁边的稳压管试必查的,该稳压管坏了也会烧IGBT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BT烧掉,旁边的稳压管试必查的,该稳压管坏了也会烧IGBT

往常见过也有不坏的情况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
报警“滴滴”声

网友:
这个稳压管一般在炸功率管后很容易坏,需要检查。

网友:
炸管后,稳压管及对管肯定要查的,以防再炸管。

楼主:
感谢各位再指点,收获更多经验

网友(2020-01-18):
有这样的维修思路就可以了,我觉得维修不一定要每个细小元件功能都要吃透,现在的电子产品太廉价,投入过多回报少不是做维修的宗旨,都要养家糊口,修的过分精细没价值,当然说这些是除了你有那种能力一拿到手就能目测锁定故障点的师傅除外

网友(2020-02-20):
保险管坏了,不拆机接灯泡还能常亮?

网友:
就是,叙述有点问题,保险都断了,灯泡还亮

网友:
好技术,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