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用通用模块修熊猫LE32F21电源板

楼主(2016-09-29):
该机为三合一主板,电源部分已无法修理,过去进过5线电源模块,是为修显示器准备的,决定用它一试,按接线图接好,开机正常,经一天观察没问题。

附件有详细的资料

网友:
修好当然是另一种办法,就怕命不长

网友A:
有电路图还换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路图还换模块??

你有电路图吗?给一分,不知坏的元件啥型号,估计最少得坏5 6个元件。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结果,学习了!

网友:
那你上面的电路图什么意思呀?

网友:
修好了就好,也是一种方法呀。

网友:
电路图没标明元件参数。

网友:
用模块修比较快,还好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