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请问高手液晶电视机图像变暗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9-29):
电视机46寸创维已使用六七年了,最近每次一开机图像好暗,过了一两分钟会变亮些,还带有轻微的闪烁。(已试过调亮度)小地方维修部少,因已过了保修期上门服务收费,请问这里的高手大概是什么原因?希望不吝赐教!如果简单希望自己可以动手维修,降低维修成本,万分感谢!

网友:
拆屏换灯条

网友:
最后的结果就是报废!!还是找师傅修吧,一点基础都没有的话最好是别搞

网友:
灯条坏了,需要更换

网友:
灯管发光效率低了

网友:
拆屏换灯管   灯条。

网友:
主要考虑灯管老化,其次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应该是灯管****、

网友:
换新吧自己换不了,如果手巧点可以修下/

楼主:
今天问了维修人员,说可能是背光灯管坏了,因为已有六七年的机子不好配,如修好大概要七八百元。好贵噢,想请问下如果是换灯管很复杂吗?需要专业工具吗?不难的话还是想自己动手试试,节省点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