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TCL电视有条纹求助!

楼主(2016-09-30):
一TCL电视开机显示有条纹和重影,如图,排线都插过了无果,这是逻辑板的问题吧?

网友:
辛苦居然夜深发,从滤波波,屏敝入手

网友:
屏问题!换机

网友:
这好像是你输入信号的问题,不像是电视的故障

网友:
有干扰查滤波

网友:
查查电源滤波电路,和内存供电是否足够。

网友:
干扰啊!滤波电容!

网友:
查查电源滤波电路

网友:
三星屏,屏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