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液晶电视主板供电故障求助

楼主(2016-09-30):
今天接了一个组装的17寸液晶电视,故障是开机可以看到正常画面,但过了5秒左右就变成白屏了,关机后再开机又是同样的故障现象,拆机发现是夏普的LQ150X1LGN2A液晶屏,主板型号是:E198407 MS-1 经测量主板输出电压只有2.2V,用外部3.3V电源给屏供电就正常了,请各位高手给指导一下维修思路。还有就是这个主板可以配置那种遥控器?

网友:
你看下1084系列和1117系列的稳压块有没有坏的,

网友:
代换3.3V稳压块试试

网友:
查3.3V产生的电路

网友:
3.3稳压块的问题

网友:
更换坏的DC-DC块。

楼主:
我看了主板上有跳线5.0V的电压输出,跳线到5.0V可以正常显示,但是担心电压高太多会对屏造成损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主板上有跳线5.0V的电压输出,跳线到5.0V可以正常显示,但是担心电压高太多会对屏造成损害。

找个3.3V的啊,实在找不到就在5V上串两个二极管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就是不敢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就是不敢跳

这样短时间估计没问题,长期高出这么多的电压怕会烧坏屏或是驱动板,本着对客户负责的想法没敢去跳线,还是再查查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