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47A型万用表增加蜂鸣档方法

楼主(2016-10-05):
南京产MF47A型万用表无蜂鸣器挡,有OFF档。但拆开电路板发现此版预留蜂鸣器安装位【off位置】,于是决定加装蜂鸣器档,加装所用材料:有源蜂鸣器一个,51欧姆电阻一颗。在线路板上找到预留位置蜂鸣器和电阻并联接入电路,把开关拨到off位置短接表笔蜂鸣器会发出1KHZ蜂鸣音,如果不发音有源蜂鸣器正负极反了,对调引脚极性即可。但此时表头不会偏转,在线路班上off档对应位置找到一个短接点,短接起来,此时短接蜂鸣器会发声表头并偏转,刻度近似于RX1档,这样万用表的OFF档就变成了buzz【蜂鸣】档,测试通断可不必看表针就知道被测物是否导通。
蜂鸣器必须采用有源蜂鸣器,判断方法也很简单,给它两端通电【区分正负极】5V以下,可自己发音就是有源蜂鸣器,否则就不是

本方法适用于有OFF档且留有安装位置的电路板,其他如类同也可以加装

利用的OFF挡

利用的OFF挡

无源蜂鸣器及电阻

无源蜂鸣器及电阻

增加原件

增加原件

网友:
这种应该叫作有源蜂鸣器。

网友:
感谢分享,论坛没你不精彩

网友:
数字表时代

网友A:
老师请教下,51欧姆电阻是做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请教下,51欧姆电阻是做什么用呢?》

和蜂鸣器并联,否则不发音

网友:
很有用,感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实践经验

网友:
万用表加装有源蜂鸣器档,对检测50欧以下电阻的通断很有效,不过数字表基本都带此功能!有空的时候搞搞万用表的功能扩展也不错!

网友B:
我用的 47 c 表就带蜂鸣档位和 RX100K 档位,免去了很多麻烦

网友:
有想法有行动还有结果,谢谢分享

网友:
这样改装后电池寿命就短了

网友C:
  我的MF47万用表、原先蜂鸣器能响,现在不响了,不知怎样检测蜂鸣器好坏?望知道的师傅们指教下!多谢!

网友:
谢谢分享,家电维修论坛有您更精彩!

网友:
谢谢超版的好经验,有空也改一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MF47万用表、原先蜂鸣器能响,现在不响了,不知怎样检测蜂鸣器好坏?望知道的师傅们指教下!多谢!

把蜂鸣器直接通5V以下直流电,能响就是好的,否则就是坏的,注意极性。另外和蜂鸣器并联51欧电阻坏了也不会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 47 c 表就带蜂鸣档位和 RX100K 档位,免去了很多麻烦

加装蜂鸣器就是受了这块表的启发。你不知道带蜂鸣器何不带蜂鸣器功能价格相差十几块吗?有这十几块我要买多少个蜂鸣器和电阻了

网友(2017-05-11):
谢谢分享经验。很有用

网友(2019-03-19):
很好。我也改造一下万用表。

网友(2019-11-12):
请问M500型万用表有off档,也能增加蜂鸣器吗?请教具体安装方法!

网友(2020-09-15):
我这个怎么加蜂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