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美的电磁炉RK2101换IGBT和桥堆后断续加热的检修

楼主(2016-10-05):
板号:TM-S1-01W-A
代换了同步电路820K和470K电阻,CPU的1脚1.01V,2脚0.94V,此两脚是同步电压,相差0.07V即为正常,可自行计算。和美的以往相差0.2V的电磁炉不同。

然后又代换了5UF和2UF电容,谐振电容很少坏,不到走投无路一般不查,2UF电容除非爆浆,否则一般也不查。调最大功率细看断续加热是370W,然后又变0,摸锅发热,说明有检锅脉冲,能检到锅,类似于检锅困难。

按一般经验,断续加热先查电流检测电路,看可调电阻还很新,调节也紧,阻值也能调。相连的1K电阻也正常,贴片电容在线打阻值也正常。康铜丝也补焊了,并联在康铜丝两端的C102,在线测是通的,只能拆掉开机测试。

又查了16脚浪涌1.3V,正常。拆掉浪涌电路的C2试还是一样。电压检测,温度检测各脚电压都正常。此机没有高压检测电路。

细想了下,炸了IGBT和桥堆,与IGBT最近也最容易损坏的是G极的18V稳压管,此管击穿会不加热。二极管档在路测了正向730,反向1100,应该是正常的。与IGBT相关的电路是驱动电路,测了4个贴片的三极管都正常。CPU各脚用二极管档对地打阻值也没发现有短路或阻值很小的。

无奈上网查了图纸,看图纸挺简单的,就那几个电路。既然电流和浪涌电路查不出什么问题,再一次将目光放到驱动电路上,4个贴片二极管和18V稳压管最可疑,之前都是在路测量的。将稳压管焊开一脚测,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就是它了!正向730,很标准很正常的值;反向2569,轻微漏电了!难怪会断续加热。
直接拆掉开机,可以大功率加热了,但还是会断续加热,最大1550W,断续加热。难道不装这个也会断续加热?找了个装上,正常了!测18V电压是18.4V。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有时候电池炉搞起来比电视还麻烦。

网友:
感谢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