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康佳LED39E330CE屏边板的问题:

楼主(2016-10-12):
康佳LED39E330CE屏边板的问题:该机逻辑板的功能在屏边板里,没有独立的逻辑板。开机灰屏,背光亮无图像。检测连接主板屏线的边板T390XVN01.0,只有12V3.3V是正常的,VGH只有12V,VCOM0.5V,阶梯电压全部0V,板内三只处理集成电路都是AUO牌子的,分别是11311QFN,P301-16,M106-11。无法知道电路原理,请高手指导一下,看能否自己动手修复。

网友:
下一位高手,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
是不是从进线开始查电源供电线路?

网友:
查下有没负7伏,和30伏,供屏的关键电压

网友:
你发板子图上来看下

网友:
300元的大馅饼轮不到我吃

楼主:
如有电路资料的话,这问题可能不难搞,但有关屏电路的资料实在太难找了,请有心人帮一下。

网友A:
同仁:你好,我也遇到一台同型号的机子,不知道怎样搞定求解谢谢

网友:
重点查VGH电压24V左右,还有一个负压是-7.8V左右,再就是屏边板上的DC供电和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仁:你好,我也遇到一台同型号的机子,不知道怎样搞定求解谢谢

要压屏的话,可以搞掂,但是花费大而且不方便,简单的方法是找屏边板IC的应用资料,正在寻找中,如果找到,要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