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九阳电源芯片烧坏了

楼主(2016-10-14):
有一台九阳jyc-21fs39,插电不上电,打开看后发现保险电阻烧坏,估计电源芯片也烧坏,可是看不是什么型号的电源芯片和保险电阻,图片如下,请知道的同行告知一下。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此电路图看看:

网友:
这个图不清晰,你不访上网查一下吧

楼主:
这个图不清晰,你不访上网查一下吧

上网怎么找

网友:
看图像12A  22A

网友:
       手边有 2 块板子,一个是 VIPer 12 ,一个是 VIPer 22 ,
       不一定是 JIUYAN ,
       仅供参考。

网友:
电阻18欧 电源块R02

网友:
可以肯定是VIPer12A

网友:
5678连在一起,12连在一起,估计是VIPer22A

网友:
电源块thx202

网友:
输入18V和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