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资料] 万和恒温热水器插电显示一下就不显示了按键没有反应

楼主(2016-10-15):
万和恒温热水器插电显示一下数字显示一下2F和FF就不显示了按键没有反应。请高手指点一下。型号是JSQ20-10ET16

网友:
看一看5V和12V是否正常?

楼主:
5付不正常为什么开机有显示一下呀。12付是变压器正常的

楼主:
5付正常。12付正常

楼主:
楼上的聪明

网友(2016-11-27):
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看一看5V和12V是否正常

楼主:
已经修好了。谢谢大家关心。

网友(2017-02-07):
怎么修好的,楼主。我家也出现相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