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燃气热水器不点火

楼主(2016-10-15):
型号JSQ20-10HWA快一年了,时好时坏,有时一开热水龙头,这个机子要是点火不成功就屏显示个1后就自动关机,重新开机试几次它又好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水压不够,看看管路

网友:
燃气热水器吧!

楼主:
是燃气热水器的不可能是水压不够吧,以前用的好好的什么问题呀

网友(2017-11-03):
燃气热水器算办公设备?是不是办公人员都要先洗澡才能工作?

网友(2017-12-03):
引用 楼主:
是燃气热水器的不可能是水压不够吧,以前用的好好的什么问题呀

时间长了,里面的水压检测膜片会老化。我家里的热水器用了十年,也是水压小一点就打不点着火了。后来找别人换了个水压膜片就好了!

网友:
更换水压传感器

网友(2018-01-15):
燃气热水器属于办公用品吗——可能安在办公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