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可视楼宇门铃主机没有电源

楼主(2016-10-17):
以前楼下门铃偶尔会出没有电源,拆了,线重接一下就OK了,现在重接了,故障依旧,主板上的线断了三根,一根好好像是视频线,还有两根是近按铃面板的电源线,还有一根是主板上的电源线,现在这两根不知道怎么接了,以前都没有注意这一块

网友:
一般都是12伏直流供电的,你可以用表先量出来后再试。

楼主:
电源是有电的,但是这两根线断了,就不知道接哪里了,那个应该不是视频线电源?

网友:
看不清楚,也没接触过,关注一下

楼主:
可能这个主板太老了吧,没有相关资料

楼主:
我找到了2006的主板,但2006主板进行了改进了,当时看到了,就傻眼了

网友:
看主板上的英语标示,比如 第一张图片中的 V+ 和 GND , V+ 就是电源正极, GND 就是电源负极
那个应该不是视频线电源 ----- 跑线路,看那根线接到哪里了

楼主:
那根是接到视频头上的

网友A:
主板上的三根线,到摄像头的吧?一根是12伏电源,一根是地,vi是视频线。主要是你没讲清楚啥故障,是按你家的房号没振铃还是有振铃没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的三根线,到摄像头的吧?一根是12伏电源,一根是地,vi是视频线。主要是你没讲清楚啥故障,是按你家 ...

是主机没有电源,用万用表测过了,接电源+-是有的电的,但主机就是不通电,主要是断了二线,现在已经接了一条了,另外一条就是找不到连接处,电子老师没有电路图不好弄,晚上弄了半天没有弄好